汇丰F1000-G0185变频器端子不启动

楼主(2012-09-25):
一台汇丰F1000-G0185变频器,搁置二年重新使用,发现不启动。接手后先初始化数据,键盘控制正常。按说明书选项测试端子运行,电机无反应,但点动正常。面板指示灯随端子接正反转有变化,模拟量调节也正常,就正反转运行电机无反应。

另外:开机需要输入密码,想把它破掉,但F149项不让修改。请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206=2,这个你设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按照说明书选项修改的参数,F206=2为正反转电平控制,从2到5全是过了,都不行!

网友C:
F138,改了没,一般我会设置,201=2、204=3、206=2、138=0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F138,改了没,一般我会设置,201=2、204=3、206=2、138=0 内容的回复:

F138=0模拟量自启动,都对!就是OP6和OP7端子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