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是不是变频器加上个反馈系统形成闭环就是伺服系统了

楼主(2012-09-25):
刚毕业,入行不久,请不要看不起问题。

网友A:
变频系统和伺服系统是一个部门的两个系统

后者精度高.

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放大器) 属于一个水平部门

两个带的电机差异也很大.

楼主:
对:最多两年关于变频系统和伺服系统是一个部门的两个系统后者精度高.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放大器) 属于一个水平部门两个带的电机差异也很大.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变频的带的电机没编码器,伺服都带有编码器。还有就是变频系统是不是没有反馈的

网友B:
变频器也是有PG反馈的,城管穿上警服了还不是警察。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变频器也是有PG反馈的,城管穿上警服了还不是警察。 内容的回复:

理解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也是有PG反馈的,城管穿上警服了还不是警察。

这个回答经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也是有PG反馈的,城管穿上警服了还不是警察。

有的时候比警察可气,呵呵

网友E:
    变频器加上个反馈系统形成闭环, 但也可设成开环运行!

后者伺服的定位精度就是高点,反馈量多,控制准确 !

楼主:
大概能够理解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