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UTOCAD中的图片导入到wincc中

楼主(2012-09-25):
请教一下,如何把AUTOCAD中的图片导入到wincc中?

网友A:
Wincc支持DXF文件格式,在Wincc中放入DXF控件,那么可以显示DXF文件文档,否则你可能需要截图然后通过Wincc的图片控件进行显示。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支持DXF文件格式,在Wincc中放入DXF控件,那么可以显示DXF文件文档,否则你可能需要截图然后通过Wincc的图片控件进行显示。 Good Luck~

学习了

网友C:
我一般是用电脑来截图,然后PS,或者是用系统的画图简单的修改,填充之类的操作,到最后用到WINCC中。不过得注意分辨率。你可以操作看看。

楼主:
对:yuanle关于Wincc支持DXF文件格式,在Wincc中放入DXF控件,那么可以显示DXF文件文档,否则你可能需要截图然后通过Wincc的图片控件进行显示。 Good Luck~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辉关于引用 网友A:Wincc支持DXF文件格式,在Wincc中放入DXF控件,那么可以显示DXF文件文档,否则你可能需要截图然后通过Wincc的图片控件进行显示。 Good Luck~学习了

呵呵,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对:王者之师——竹叶三关于我一般是用电脑来截图,然后PS,或者是用系统的画图简单的修改,填充之类的操作,到最后用到WINCC中。不过得注意分辨率。你可以操作看看。 内容的回复:

呵呵,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