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7KW直流调速器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12-09-25):
有一台西门子87KW直流调速器,通电启动后电动机转一下停一下,时快时慢的感觉,但是又不报警。真是奇怪了,望大师支招呀。

Q 408957568  电话  13028942727

网友A:
先做下速度环和电流环优化试试。

网友B:
测速反馈是不是出问题哦,接线松动?

网友C:
        看看励磁电枢这些参数对吗,电流对吗,都做了哪些工作了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高工的建议。请留下尊贵的手机号码,我电话请教。目前该调速器的情况我描述一下:我这个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型号6RA28。现场情况是上电后显示O7正常,使能后,在不给模拟量(主给定)的情况下,查看P01(主给定)为0,但是奇怪的是,电机以很小的速度忽转忽停,转与停间隔也不长。把模拟量(主给定)增大,查看P01(主给定)在逐渐增大,跟给定电压成比例关系,很一致。此时的电枢电压输出转的更快,但是还是要停,也是转转停停,有那么点规律。而此时P00的显示也是“--”和“|”交替显示。按理说正常情况是给了模拟量(主给定)之后,P00显示“|”很稳定地输出直流电压,这样才正常啊。求高手指点。再补充一点信息,我这个直流调速器是2象限的,不能反转。电流参数我也看了,每次都是才10A不到就停,拔了电流传感器也是老样子。不用怀疑可控硅,现在已经更换了可控硅。励磁是不可控的,直接由380V交流整流出的电压。QQ 408957568   13028942727  感谢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