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OR 系列 F309 FMV DT100 DT200 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2012-09-25):
松下FPOR C32T  PLC:F309  FMV  DT100  DT200总是提示语法错误是什么问题?有地方可以设置吗?
 FMV f10  DT200 这种的话就正常。
谢谢!

网友A:
该指令得S必须为常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指令得S必须为常数。

你把前者写入后者也没有意思啊,直接用前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