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伺服的光耦是不是接反了呀~~~

楼主(2012-09-25):
这伺服的光耦是不是接反了呀~~~

这是深圳博美德SA系列的伺服电机。

驱动器里面的光耦脉冲口说明书上是接线方式如下:

光耦的正极接到COM,负极接到VCC了···???这是何解???

网友A:
博美德的我用过了。一般用途性能还算可以。但其说明书是一塌糊涂错漏百出。

一年前的说明书中CN2的端子描述画的都是错的。焊接时千万注意了!

网友B:
楼主是看到图上的双绞线的接线感到疑惑吧,可能图上的双绞线只是示意应使用双绞电缆吧,不代表实际的接线,如果不考虑图上的双绞线画法的上下接线位置变换,说明书给出的图是正确的。

网友C:
光耦的正极接到COM,负极接到VCC了···???这是何解???

你要顺着曲线找下去。  上图是没看出问题

网友D:
光耦实际是双向的,哪个方向加电压都可以接通。。第一种是阳极接在一块,共阳极接法。另外是共阴极接法。

网友E:
图画的很正确的啊。左边的是低电平有效,适用于日系PLC,右边的是高电平有效,适用于西门子PLC。你要看伺服内部的二极管方向就好理解了,VCC端肯定接正极的。

网友F:
此图应该没问题,上图几个字母有点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光耦实际是双向的,哪个方向加电压都可以接通。。第一种是阳极接在一块,共阳极接法。另外是共阴极接法。

一般伺服内接收脉冲信号的光耦不会使用双向光耦,如果真有哪个厂家要采用这么独特的设计,也一定会明白表示出来的。

2楼就是正解了

楼主:
问题追加:是不是PULSE跟SIGN都可以接收脉冲信号???还是PULSE接收脉冲信号,SIGN只能是用来接收方向信号的???

网友A:
都可以.具体由PN52的设定值决定.

网友H:
需要看实际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