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能否定位控制

楼主(2012-09-25):
台达DVP-28SV能否用到绝对定位控制指令DRVA啊!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把手册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购买之前打电话问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C:
当然,我目前就是在使用台达SV28和台达B2伺服做精密加工机床,绝对可以

网友D:
没问题,查找台达编程手册并仔细阅读!

网友E:
可以的。DDRVA D1 D2 D3 D4     D1脉冲数,D2脉冲频率,D3脉冲输出装置,D4方向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DDRVA D1 D2 D3 D4     D1脉冲数,D2脉冲频率,D3脉冲输出装置,D4方向信号

网友G:
您可以到中达官网下载中心免费下载手册: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Navigation.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