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PLC FX1S和1N和2N有些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9-25):
请问三菱的PLC   FX1S和1N和2N有些什么不一样?我想买一个来学习

网友A:
区别不大,指令有很多都是相同的,2N比较1N指令多些

网友B:
要是学习的话,这三种型号类似,没多大区别;

学习中只是用来编程,将程序、语句熟练使用并牢记

想要PLC的话,我手上有一三菱plc,全新的,请联系QQ:149939790

网友C:
1s的不能扩展!!!!!!!!!!!!!!!!!!!

网友D:
      区别当然是有的,但是不太大,只是指令有很多都是相同的,2N比较1N指令多些,1N 比1S 也多吧 !功能强一点

网友E:
FX1S不能扩展,程序容量2K

FX1N可以扩展到128点,FX2N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序容量都是8K

还有一些区别的,具体看选型样本

网友F:
抵制日货;

希望大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