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中k7m怎么使用485通信,用什么协议,怎么设定

楼主(2012-09-25):
K7M-DR60U 的PLC做从站与HMI通信,用485口。

我想使用MODBUS协议,把485的信号转换成232的与PC连接,再用串口调试但是无回应。

其modbus协议是不是标准的格式还是需要添加别的东西?

本人第一次接触该PLC,求大神详细指导!

在论坛上看到modcom协议,但在手册上没有解说,有相关资料的可不可以发我一份!非常感谢!!!^_^

qianqing.xu@sseec.com.cn

网友A:
晕直接用232口与hmi链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直接用232口与hmi链接就行

因为是想试下485的接口怎么用modbus协议,下载参数后还是不能用modbus协议,求指导啊

网友C:
PLC参数里面设置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 PLC参数里面设置了?www.ytleader.cn

设置了,也下载下去了,但是没反应

网友E:
楼主想要用PLC的485与PC联机通讯?还是联机HMI没反映?前者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