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如何设置密码和释放密码?

楼主(2012-09-25):
1)设置密码

①打开程序,选中新PLC1,右击-属性-保护-输入密码。

CX-PPLC在线,菜单栏PLC-保护-设置密码,设置读保护-选择UM读保护-确定。

注:8位以内密码皆可,使用A-Z,a-z,0-9

楼主:
2)释放密码

CX-PPLC在线,工具栏PLC-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确定。

楼主:
②如果忘记密码了,程序则无法上载和查看。但是可以清除内存区,重新下载新的程序到PLC

网友A:
电脑和CP1EPLC不联机,  显示USB口不存在,请告知谢谢

网友B:
按你释放密码步骤但上传不到程序,还是显示UM读保护,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C(2015-05-15):
先连线读程序,不用管UM是否保护!读完程序在线监控下,点释放按钮,输入密码,再在线读一次程序就好了!

网友D(2018-12-05):
直读密码的 是CP1H CP1E CP1L CJ1M CJ2M 系列都可以用的

。包括um密码,任务密码,禁止覆盖,功能块,都可以解

OMRON CJ1M CJ2M CP1H CP1L CP1E 解米软件。直读密米码软件

安全不破坏程序,亲自试验过

百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UtbyTgiYE0JEOTfu0_mwg

cj2m CP1H CP1L CP1E解密 (1)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