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L使用独立脉冲输出,指令执行后伺服电机 不动 解决方

楼主(2012-09-25):
首先要确认实际对应的脉冲输出点的灯是否亮,如果不亮则说明脉冲没有输出,请按以下步骤检查:

1)确认程序是否下传,PLC是否处在运行或者监控模式。

2)PULS指令需要写在SPED指令前面,如下图:

楼主:
3)如果脉冲数设置的很小而目标频率设置很高,指令执行以后脉冲输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此时建议查看A280.03脉冲输出0完成标志位来判断脉冲 是否输出已经完成。

4)查看A280.07位的状态,如果为ON则表示脉冲输出停止异常,此时可以查看A444通道中的异常代码。

如果脉冲输出灯亮了电机却不动则要检查和伺服间接线是否有问题,并观察伺服驱动器是否有错误报警

网友(2018-07-30):
我找到原因了  因为我吧#0000   误认为打懒主意  写# 0   结果错了  不动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