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相380V输入是否可接单相220V电源

楼主(2012-09-25):
不可以,此时变频器会报“Uv”低电压错误,如果接输入电源三相380V中任意两根线,变频器会报“PF“相位错误。

   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不可以接单相220V电压,此时变频器达不到满功率输出。如原先设计的电机余量不足,带同样负载的时候会出现异常,像电机发热、加速时间变长等等。

网友A:
   不行,会报低电压故障

网友B:
三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都可以使用单相220V电源,可正常使用。

网友C:
如果你家里没有380的电源,你可以买个变压器,220进-380出,这个380是可以接380的变频器的,有的变频器可能会报缺项故障,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用的。

网友C:
这个380的电源只有两根线。

网友D:
俺老师交给了我一个法 用个单项220的变频器 加个三项380变220的变压器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