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讨论下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单相接法

楼主(2012-09-25):
今天偶尔翻了翻西门子MM440的操作手册,其中介绍到接线方式的时候,看到下图

     图上是单相接法的,有这样用过的兄弟,还是操作手册有误,个人理解MM440是三相变频器,这样接法会报低电压故障,难道MM440系列有单相变频器吗?熟悉的来解释解释!

网友A:
好像有0.2KW的 是单相变频器  有种印象遇到过~

网友B:
用过MM420的单项的,MM440不知有没有

网友C:
     用过MM420的单项的,MM440不知有没有, 这个好像要查手册看看啦,

楼主:
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操作手册,前面的介绍

这个介绍是三相的变频器,非单相

网友D:
MM440没有单项的,220V三项的有。   MM420有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M440没有单项的,220V三项的有。   MM420有单相的。

那就应该是手册--弄错了点啥了,大家记得了。

网友E:
(⊙_⊙)M440有单相的,220V的

网友E:
我原来用了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操作手册,前面的介绍这个介绍是三相的变频器,非单相

说明书上这页讲的没问题啊.

单相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可以的啊.

网友D:
是我弄错了,这个问题出的好,给我们上了一课啊。440有单相的,但很少有人用过,市面上也很难见到。

网友F:
GOOGLE搜到的,一般100W-400W电机使用单相的应该还是比较多的.

西门子估计不会放弃这块市场的。

网友F:
另外,电机绕组要接成低压接法(3P200V)

网友G:
西门子220V三相供电变频器也可接单相220V电源用,有好多品牌变频器是这样的

楼主:
      很多朋友说了,MM440的小功率变频器有单相接法的,那咱们继续讨论下,这个三相电动机有啥要求?因为个人认为如图所示的220V电源接进去,整流最多是全波整流,然后到电容端前面的电压是输入电压的0.9倍而已了,对电动机来说,这个电压是不是低了呢?

网友F:
正好,我这有个单相变频器带三相电机的测试波形

LUKE125S\ 某品牌单相变频器 \某品牌三相风机

屏显数据:

软件数据:

楼主:
楼上的,你那个是440变频器吗?我只是觉得这个440的手册是不是有误导我们的地方,单相变频器是有,但是这个440系列是不是有呢?

网友E: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楼上的,你那个是440变频器吗?我只是觉得这个440的手册是不是有误导我们的地方,单相变频器是有,但是这个440系列是不是有呢? 内容的回复有的

网友H:
MM440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我经常用,很正常!小功率的!

网友I(2013-04-16):
学习了,有收获。谢谢。农民工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