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楼主(2012-09-25):
     今天下午一台工控机出现故障,运行时进行死机状态不动,后断电重启动,结果硬盘都进无法读取,于是重新 GHOST 还原一个同设备备份的系统到另一个硬盘,工控机启动正常!

     但是新的问题来鸟,现在 工控机与 318 CPU 的总线无法通讯啦 ! 错误提示如下 :

         请问各位 TX  这是什么原因呀,通讯设置后来改来改去也没用,试过 AUTO, MPI===

网友A:
显示界面正在通讯,你不能更改参数设置。。。。你要改它的设置,先把通讯停掉才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