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该怎么写这个模拟量输入程序s7-300

楼主(2012-09-25):
我们要搞个将plc采集到的模拟量数据上传到一台pc的数据库上 做实验的时候用315-2dp的 cp341 8通道模拟量输入,4通道模拟量输出 硬件组态完后写程序.I的范围272-287,将AO的第一通道和AI的第三通道用线接起来

L 20

T PIW276(我们用的输入的第三个通道) 但是就是无法找到我们写入的数据

这个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要模拟输出通道干啥?

网友B:
要把数写给PQW,然后读取PIW.

网友C:
你如果是通过软件给模拟通道值的话,肯定读不到,模拟输入通道是检测电流,电压信号的,软件通讯不能强制赋值的,只有通过外部硬件输入来赋值,而输出是可以由软件赋值的

网友D:
查看PQW的值为多少?是否通讯成功?

楼主:
对:zhou570481023关于你如果是通过软件给模拟通道值的话,肯定读不到,模拟输入通道是检测电流,电压信号的,软件通讯不能强制赋值的,只有通过外部硬件输入来赋值,而输出是可以由软件赋值的内容的回复:

我在梯形图里给给输出赋值 然后我把模拟量输出模块接到输入模块 用net打开opc取那个输入的值。为什么取到的值不是我给的那个输出值

楼主:
对:zhouhewu关于要模拟输出通道干啥?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 我们做一个plc将它采集到的数据上传数据库计算成本的方案,现在做实验,没实际设备所以通过将对应的输入输出通道接起来 看能不能采集到我们赋给输出通道的值

网友E:
315-2dp的 cp341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AO和AI 连起来,即使你想用一个AO 来做两一个的AI的话,不用隔离放大器可以吗

网友C:
对:lg1989928关于回复内容:对:zhou570481023关于你如果是通过软件给模拟通道值的话,肯定读不到,模拟输入通道是检测电流,电压信号的,软件通讯不能强制赋值的,只有通过外部硬件输入来赋值,而输出是可以由软件赋值的内容的回复:我在梯形图里给给输出赋值 然后我把模拟量输出模块接到输入模块 用net打开opc取那个输入的值。为什么取到的值不是我给的那个输出值 内容的回复:

肯定不是你输出的那个值啊,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的,差值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F(2012-11-12):
L 20

T PIW276

输入映像不能写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