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故障原因及解析

楼主(2012-09-25):
         在发动机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启动机或蓄电池有故障都会使发动机难以启动,甚至不能启动。遇此情况,首先要了解启动机与蓄电池的使用情况,以便大致判断故障部位。若蓄电池使用时间已经超过1年,应重点检查其技术状况;若蓄电池使用时间较短,而启动机长时间未检修,则应从启动机查起。然后根据启动时的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和处理:

    方法/步骤

    1、启动时只听到启动机电磁开关“咯咯”声,或首次启动时启动机带动曲轴缓转几下,继而出现启动电磁开关“咯咯”响,但曲轴却不转动。此现象一般属于蓄电池“断格”故障。

    2、临时停车每次都能启动,但停车时间较长或第二天启动时却只能使曲轴转一下。此现象属于蓄电池自放电严重,其极板、隔板严重老化,说明该蓄电池已经接近报废。

    3、启动时启动机突然转动无力,并伴有烧橡胶气味或蓄电池处有烟冒出,多属极桩、极桩夹子接触不良而发热烧损。

    4、若启动时启动机驱动齿轮与发动机飞轮齿圈发出撞击的空转声,其原因有二:一是飞轮齿圈的啮合切入面变形;二是启动机驱动齿轮与飞轮齿圈的间隙太大。两者无法啮合,发动机也就不能启动。

    5、电源总开关一接通,启动机驱动齿轮就和飞轮齿圈啮合在一起转动。出现这种故障,一是启动机电磁开关的保持线圈错接在了电源接线柱上;二是钥匙开关上的3根线接错,判断方法是:钥匙在“0”位置时启动机驱动齿轮不转,在“2”位置时启动电机驱动齿轮与飞轮齿圈啮合一起转动。

    6、启动开关转到启动位置发动机不能启动,也无其他现象。这种故障,一是钥匙、开关因磨损而未接通启动电路;二是启动机继电器未接通启动机电磁开关电路;三是电源开关未接通主电路。

    7、启动时只有轻微“嗒”的一声,再无任何反应,这是启动继电器发卡所致。这时只要按一下电磁铁尾部,迫使电磁铁前移,即可将启动电路接通,从而使发动机启动。

网友A:
     呵呵 ,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学车时老师上课教的东东哟 !不错,开车的都能用上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学车时老师上课教的东东哟 !不错,开车的都能用上 !·

哈哈,多学习一点东西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