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S800和DCS800用什么软件和线上、下载参数

楼主(2012-09-26):
请问ACS800和DCS800用什么软件和线上、下载参数。请指点!

网友A:
ABB DriveWindowLight安装程序可以

网友A:
忘记告诉你线了DriveWindow Light 最新正版软件并包含 OPCA-02连线

订货号3ABD64532871

网友B:
真有钱呀,买正版软件。

楼主:
正版买不起呀,谁知道OPCA-02线的接法,可不可以自己做呀?还有个问题我的DriveWindow Light 软件里没有DCS-800呀!

网友C(2015-07-28):
引用 楼主:
正版买不起呀,谁知道OPCA-02线的接法,可不可以自...

是啊,我下载的软件里也没能DCS800,肯定不对。

网友D:
DriveWindow也可以下载。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DriveWindow完全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