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变频器报警代码A.ndoh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2-09-26):
单位里有台设备,科比变频器最近经常出现报警故障,检查故障报警代码为A.ndoh 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A:
电机过热报警

请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状况、接线柱状况、电机的冷却情况;如果低频运转,没有独立的冷却风扇,也可能造成电机的过热。

网友B: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上电无显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呵呵,这个是我查的,希望能帮到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过热报警请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状况、接线柱状况、电机的冷却情况;如果低频运转,没有独立的冷却风扇,也可能造成电机的过热。

首先,谢谢回答,但是检查电机不热,现场是强制性复位使用。一二天一次,这样的报警出现。

楼主:
今天,这个报警又出现了,有谁能够帮助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C(2013-05-31):
外部故障,电机过热报警解除,1891758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