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信号隔离器在电气图中用什么符号表示

楼主(2012-09-26):
AO,AI模块加了信号隔离器,请问信号隔离器在电气图中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A:
嗯,好像使用A开头的字母就可以,比如A01

网友B:
以前参考某厂家的资料,用示意图外加端子号的接线图画的。

标准画法,不清楚。

网友C:
有源的隔离器,我们是这样画的,觉得比较清晰,现场看图很容易看明白,下图是双通道的隔离器,单通道你取消一对输入输出端子就是了,13-14是代表隔离器的电源,2-1一对输入信号对应12-11信号输出,5--4一对输入信号,对应9--8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