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路故障

楼主(2012-09-26):
工厂宿舍楼照明灯(节能环形)不定时有微闪动情况,电磁炉也不定时吧加热情况。。。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宿舍楼的入线电压有波动,应该是电压低造成的,查查吧!

楼主:
对:QHDTHL关于宿舍楼的入线电压有波动,应该是电压低造成的,查查吧! 内容的回复:

电压好的啊,闪动是电压能达到236-237V,和接地有关系吗?

网友B:
闪动是电压能达到236-237V              电压这么高啊,超过了220伏呢,电压电源肯定是在220伏至237伏之间波动了,导致用电设备受电压波动干扰

网友C:
我的看法是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母线中的零线偏小,或者三相不平衡,当线路中有大的用电设备启动时操成零点漂移,使你的零线电位升高,整个电压升高所致。解决办法是在配电房加一根零线。

网友D:
那是因为控制照明灯的开关处存在电容,有微弱的电容电流通过,即便关灯也会有微闪。

网友E:
有没有接触不良,线路老化等嫌疑啊

网友F:
看看电源频率,查看电源质量。

网友G:
“工厂宿舍楼照明灯(节能环形)不定时有微闪动情况”请问一下楼主你的照明灯使用的是什么控制开关?因为你用的是节能灯是不能用触摸式(包括类似的感应开关),如果节能灯所使用的触摸式(包括类似感应开关)开关就是会产生闪动的现象。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工厂宿舍楼照明灯(节能环形)不定时有微闪动情况”请问一下楼主你的照明灯使用的是什么控制开关?因为你用的是节能灯是不能用触摸式(包括类似的感应开关),如果节能灯所使用的触摸式(包括类似感应开关)开关就是会产生闪动的现象。 内容的回复:

哦 我用的声控开关。。。但是节能灯泡,电子镇流器总是会坏。。。

楼主:
对:有晴添关于我的看法是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母线中的零线偏小,或者三相不平衡,当线路中有大的用电设备启动时操成零点漂移,使你的零线电位升高,整个电压升高所致。解决办法是在配电房加一根零线。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听朋友也这么说过,但你说的加零线这么个加法?我宿舍配电柜有零线啊!请详细点(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个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