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顺序控制编程可以从第一部运行到第13步吗 怎么做

楼主(2012-09-26):
欧姆龙plc顺序控制编程可以从第一部运行到第13步吗 怎么做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清楚再提问吧,这样大家才能帮助好你。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用顺序控制法编了个程序里面有好几个循环 因此里面就有分支结构 在第一个循环里当满足条件是他就要跳到下面的第n步(例如13步) 不满足就继续走(第3步)。现在就是跳不到那个第n步可以顺序走 返回第一部也能实现

网友B:
现在就是跳不到那个第n步可以顺序走               不太明白,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以跳转的啊。

网友C:
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以跳转的啊

网友D:
应该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