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载一接通就跳闸什么原因,在线等~~

楼主(2012-09-26):
我现在有32A的3P空开,下面接440V变220V、28V,350VA的变压器,控制的是24V接触器,门上有手/自动开关的。

我把手/自动打到空档上,送电,没跳闸,然后打到手动上,马上跳闸了。

另外说明下,设计的是60HZ供电的,去现场调试送电很正常,调试很顺利,在家调试送的是50HZ的380的电,怎么会一拖负载就跳闸呢。

请高手们教教。

楼主:
都吃饭去了啊。。。

网友A:
负载时什么驱动的,电机?那短路了吧

楼主:
什么都没接,就一个做好的电控箱调试下

楼主:
补充下:我把负载端的线拆了,量下电阻无穷大,同时量下变压器24V输出侧0欧姆,应该是线圈电阻吧。

网友B:
这种东西你问谁??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你在现场。谁知道你的接线如何???

网友C:
不知你的负载是什么?打到手动就带负载了吗?如果是看样是你的负载有问题。再一个你要检查你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有可能24V接触器线圈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我把负载端的线拆了,量下电阻无穷大,同时量下变压器24V输出侧0欧姆,应该是线圈电阻吧。

检查下24V端子出去的线路,0欧姆,短路了!

网友F:
我听说过,变压器用在50HZ 和60HZ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补充下:我把负载端的线拆了,量下电阻无穷大,同时量下变压器24V输出侧0欧姆,应该是线圈电阻吧。 检查下24V端子出去的线路,0欧姆,短路了!

正解

网友H:
哥们,在家接地做没?有可能是接地没做引起的!

网友H:
那你再拿回现场试试。应该和频率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