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临界比例度法调节PID参数

楼主(2012-09-26):
         在PID调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临界比例度法,它的过程如下:
        1.被控系统稳定后,把控制器的积分时间放到最大,微分时间放到零
        2.通过外界干扰或使控制器设定值作一阶跃变化,观察由此而引起的测量值振荡。
        3.从大到小的,逐步把控制器的比例度减小,看测量值振荡的变化是发散的还是衰减的?如是衰减的则应把比例度继续减小;如是发散的则应把比例度放大。
        4.连续重复2、3步,直至测量值按恒定幅度和周期发生振荡,即持续4--5次等幅振荡为止。此时的比例度示值就是临界比例度PB。然后根据临界振荡公式进行PID计算。

         一个“纯粹”的线性系统是很难出现稳定的等幅震荡的。实际的系统由于有各种非线性,例如PID控制器的饱和非线性(对输出的限幅作用),不难观察到等幅震荡。这种震荡一般是在设定值上下的等幅振荡。很多书上都有临界比例度法,用来确定PID的初始参数。但有的系统不允许临界振荡,临界振荡的幅度可能较大,也可能变为振幅越来越大的发散振荡,因此这个方法对某些系统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们一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调试闭环:首先选用PI控制器,初始参数尽量取得保守些(比例系数尽量小、积分时间尽量大),以防止初次运行时出现大的超调量或系统不稳定。然后根据阶跃响应的特征调节控制器参数。
       如果阶跃响应的超调量太大,应减小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增大积分时间。
       如果阶跃响应没有超调量,但是被控量上升过于缓慢,过渡过程时间太长,应按相反的方向调整参数。
       如果消除误差的速度较慢,可以适当减小积分时间。
反复调节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如果超调量仍然较大,可以加入微分部分,逐渐增大微分时
间。

网友A:
出现了,出现了!终于出现了!

中国最美工控女研究生,有木有,有木有?!

楼主现身!追寻楼主足迹,有贴必顶。

楼主:
对:原创军团-永远的正方关于出现了,出现了!终于出现了!中国最美工控女研究生,有木有,有木有?!楼主现身!追寻楼主足迹,有贴必顶。内容的回复:

这么捧我的场,夸奖我,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

网友B:
这是必须的,我看还没加入军团呢似的,赶紧吧。这样人才必须的。多好的人啊。

网友C:
晕 我都盯楼主好长时间了 还是被正方抢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