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1s转换成FX2N的PLC程序

楼主(2012-09-26):
请问一下,三菱FX1S的程序可不可以改变一下PLC类型,现在到FX2N中。我下载到FX2N中,cpu-e灯一直再闪,run灯不亮。还要什么地方设置下呢?

网友A:
可能有些指令2N不支持吧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吧,上面好像有这个说明的。。。

网友C:
应该可以转换,查查是不是哪个回路不对。

楼主:
这改变脉冲的地方有问题,不能在2n的PLC上用的吗?

网友D:
FX2N是没有定位指令的,这个要注意

网友E:
对检出错的步,查阅一下资料,就能很快找出不支持的指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