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伺服电机实时速度显示在人机界面上?

楼主(2012-09-26):
正在使用的台达PLC型号为DVP60ES200T,我想把伺服电机的实时速度显示在人机界面上,不知道如何编程,请各位师傅指教!多谢!

网友A:
这个还得看你PLC与伺服电机之间有哪些连接信号。。。

楼主:
对:云锋关于这个还得看你PLC与伺服电机之间有哪些连接信号。。。 内容的回复:

你好,师傅!PLC与伺服之间有脉冲输入、伺服开关量输入、伺服开关量输出信号。请问师傅他们之间需要连接什么信号才能把伺服的实时速度显示在触摸屏上?谢谢!

网友B:
楼主现在接的线肯定不行,要接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A相或者B相,或者接通讯线直接读出,后者比较可靠,稳定性高,不怕干扰。

网友C:
驱动器有编码器输出信号,取Z信号计数每秒(每分钟)读取,就是转速。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楼主现在接的线肯定不行,要接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A相或者B相,或者接通讯线直接读出,后者比较可靠,稳定性高,不怕干扰。内容的回复:

多谢师傅指教!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A相与B相是差分输入,怎样才能和PLC连接呢?是否还需要增加一个差分输入模块?再次感谢!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驱动器有编码器输出信号,取Z信号计数每秒(每分钟)读取,就是转速。 内容的回复:

多谢指教!师傅指的是不是将Z相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通过PLC内部的一些运算把伺服电机的实时转速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再次感谢!

网友C:
对:terrynie1983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驱动器有编码器输出信号,取Z信号计数每秒(每分钟)读取,就是转速。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教!师傅指的是不是将Z相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通过PLC内部的一些运算把伺服电机的实时转速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再次感谢! 内容的回复:

是。

Z脉冲是一转输出一个。如果取A或B脉冲要按编码器分辨率分频才行。

网友B:
是要买一个差分转集电极的模块,不过有的伺服Z相脉冲是有集电极输出的,比较方便你就听李纯绪的也比较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李纯绪师傅和wenwan90师傅的指教,我试一下!祝你们工作顺利,中秋快乐!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terrynie1983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驱动器有编码器输出信号,取Z信号计数每秒(每分钟)读取,就是转速。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教!师傅指的是不是将Z相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通过PLC内部的一些运算把伺服电机的实时转速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再次感谢! 内容的回复:是。Z脉冲是一转输出一个。如果取A或B脉冲要按编码器分辨率分频才行。内容的回复:

谢谢师傅指教!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是要买一个差分转集电极的模块,不过有的伺服Z相脉冲是有集电极输出的,比较方便你就听李纯绪的也比较方便。内容的回复:

谢谢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