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AL013报警

楼主(2012-09-26):
上电就报AL013,手册上说DI EMGS解除自动清除。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A:
?? 若不需紧急停止(EMGS)信号作为输入,则只要确认数字输入DI1~DI6
中,没有任一个数字输入为紧急停止(EMGS)(即是P2-10~P2-15 没有一
个设定为21)。
?? 若需要紧急停止(EMGS)信号作为输入,则只要确认数字输入DI1~DI6,
何者为紧急停止(EMGS)且其接点必须导通(ON)

P2-10~P2-15 中对应的DI4,5,6设为0或121,122,123即可

网友B(2013-02-19):
P2-15=0

P2-16=0

P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