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信号器的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09-26):
今天工作中看了直流馈线屏,在蓄电池和母线连接的熔断器旁边还有个小的熔断器,回来查了一下那个叫熔断信号器,当熔断后上面的连接片会吸合,产生信号给充电监控机,疑问是:当电流过大时哪个熔断器先熔断?会不会产生信号器熔断了,但是主熔断器还是完好的,这不就是误报信号了吗。求解

网友A:
熔断信号器的直流电阻比熔断器的电阻大得多.  当熔断器未熔断未熔断时,流过熔断信号器的电流为0或微小,熔断信号器不会熔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断信号器的直流电阻比熔断器的电阻大得多.  当熔断器未熔断未熔断时,流过熔断信号器的电流为0或微小,熔断信号器不会熔断.

网友C:
熔断信号器的作用就是当回路熔断器断开时,立即报警或发出报警信号给控制系统。为说明熔断信号器的工作原理画一个用电子器件组成的等效电路图:

      图中的保险丝相当短路线,正常时它将与之并联的熔断信号器的检测部件(如图中的R1与发光二极管)短路,使熔断信号器无输出信号。当熔断丝烧毁断开,使R1与发光二极管串入主回路,使发光二极管得电发光,光敏三极管导通,使熔断信号器发出报警信号输送给控制系统。即熔断丝不断开,是不会烧毁熔断信号器的。

网友D:
配装时会考虑主熔断器和信号熔断器分流大小及额定值大小。正常情况下,主熔断器断路后,信号熔断器才会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