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用手动关不死,而且开关特紧,跪求解答

楼主(2012-09-26):
这些阀门都是新买的,没用过。但是装上之后开关都要用很大力气才行,而且很多的关不死,有的关死了又打不开,特紧,现在还没有用电控制,都是手动,哪位可以给我解答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手动关不死,关死又打不开的话,你应该检查下阀芯,新阀比较紧是可能的,电动阀上面有2个保护,一个是扭矩保护,一个是限位保护;使用前应该进行电动阀试验,就是装到现场前,应该进行打压试验,看看阀门是不是真的能电动关紧;

网友B:
看看电磁阀是不是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关不死,关死又打不开的话,你应该检查下阀芯,新阀比较紧是可能的,电动阀上面有2个保护,一个是扭矩保护,一个是限位保护;使用前应该进行电动阀试验,就是装到现场前,应该进行打压试验,看看阀门是不是真的能电动关紧;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再问下,因为电控柜没到位,现在还不能上电动,买来的时候已经做过打压试验,是能够关紧的。但是现在手动,关不死,漏水对我们工艺影响很大,要把它手动能关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手自动转换机构是否到位,再者千万别把手轮开启当成关闭,关闭当成开启

网友E:
找一个阀门,打开看看构造,看看阀芯,或单个对电动阀门通电。

网友F:
是哪种阀,发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手动关不死,关死又打不开的话,你应该检查下阀芯,新阀比较紧是可能的,电动阀上面有2个保护,一个是扭矩保护,一个是限位保护;使用前应该进行电动阀试验,就是装到现场前,应该进行打压试验,看看阀门是不是真的能电动关紧;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答,我想再问下,因为电控柜没到位,现在还不能上电动,买来的时候已经做过打压试验,是能够关紧的。但是现在手动,关不死,漏水对我们工艺影响很大,要把它手动能关死,有什么办法吗

运输过程会造成误差的,手动关不死,F型开启阀门的长杆有吗?然后再上大锤打打试试,上过没?没有的话找焊工用钢筋焊一个,然后在关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