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故障分析

楼主(2012-09-26):
① 多计数:确认前方接入到计数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当输入设备是继电器、开关等,选择的计数频率过高,

例如1KHz 或者5KHz,计数器就会记录接点发生的振动、

震颤的情况而导致多计数。

② 少计数:输入信号频率是否和计数器的输入频率相符。

当输入设备的频率高于选择的计数频率,计数器会来不及响应

导致少计数。

不计数:输入信号是否与计数器设定相符;

输入信号端子是否接线正确;

             计数如果一直显示0,确认是否输入复位信号,请先断开复位输入。

④负载不动作:OUT 灯亮时,确认输出端子是否有信号输出;

计数器有继电器信号输出,但是后续设备是需要电压输入才能启动工作,所以需要串电压在回路中,负载才能正常动作。

网友A:
嗯,来看下,电磁流量计不着火怎么办?

网友B:
________Oooo .........................
_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oooO____(_/ ................
(___) ................... <---------------
_\_( .......................
__\_)____Oooo ......................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 .................
oooO____(_/ .............. <-------
(___) ....
_\_( ....... < ---号:3.5.4.0.4.6.6.0
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