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模块输出0-10V控制西门子42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9-26):
DA模块输出0-10V控制西门子MM420变频器频率 数字量输出4000 后其频率变为差0.03   4   到50赫兹 怎样编写程序或设置参数使其频率正好等于50赫兹  不让频率上下波动

网友A:
设置变频器分辨率。。。。。。。。。。

网友B(2012-10-31):
首先确定你用输入模拟量控制还是数字设定(触摸屏设定值),若是前者,请注意输入的模拟量的在)0-10V电压稳定,在编程序时注意采样值,平均值(已经时间,次数),在限制在0-4000之间的条件下输出等

网友B:
如果控制一台变频器直接采用电位器控制,简单有不用做程序,

网友C:
50赫兹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数字量输出4000 时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将输出4000改为50赫兹对应的数字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