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PLC的USB编程电缆与施耐德的编程电缆

楼主(2012-09-26):
请教高手,西门子PLC的USB编程电缆与施耐德的编程电缆(都是USB转RS485协议)能否用同一个驱动程序?

电脑原来装了一个西门子PLC的USB转485编程电缆驱动,现在我再装一个施耐德PLC的USB转485编程电缆驱动,发现装不上。想问这样电脑能否与施耐德PLC建立通信。谢谢!

网友A:
1.原装?????????还是自己买的..

如芯片是一样的驱动也会是一样的...也就是一样的....

网友B:
    这要看两根线的芯片是不是一样的,如芯片与通讯协议一样的话,驱动会共享,否则的话可能不 一 样 !

网友C:
西门子的一般采用VP1176,不知施耐德的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