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无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2-09-27):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10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无响应,说明程序运行不正常。万用表测量几组电压3.3V、5.1V、12V都正常。据用户反映,用户发现触摸屏故障后曾试图维修,在通电的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正常的情况,但断电后再次通电就不行了。分析芯片某个脚位有虚焊,使得总线错误,从而程序不能跑动。遂用热风枪对密脚芯片焊脚加热,同时用镊子按压芯片,使焊脚和锡重新熔合。经过以上处理后,重新开机,电流上升到470mA,一切正常。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23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有响应,说明程序运行正常。量高压条12VDC电压正常,控制电压ENABLE低有效为低电平正常。说明故障在高压发生电路或灯管已经损坏。拆开发现灯管一头已经发黑,更换灯管后仍然无光,检查高压变压器也已损坏。市面上无此高压变压器,于是买一个LCD的带两管的万能高压板代换,接好线后固定,通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