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2-09-27):
我想用一个台达的PLC控制几个阀和泵的开和关,开和关也不是很频繁,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不过泵和阀有5V的、12V的、24V的和220VAC的,输入点大概有10个左右,输出要30个左右,考虑到成本的因素,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选择哪个型号的PLC比较经济啊?请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自主品牌吗?加我的QQ:280830157;或者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可以到官网看一下:www.nandaauto.com

网友A:
给你提供全部详细方案!!!和可靠,性价格比高的配置!!!!

网友B:
主机的话你就选16点输入的16点输出的,开关量可以选DVP24XN200T或DVP24XN200R(一个是继电器输出,一个是晶体管输出),不清楚你的阀门是是单纯靠开关量控制还是靠模拟量

楼主:
对:zhou570481023关于主机的话你就选16点输入的16点输出的,开关量可以选DVP24XN200T或DVP24XN200R(一个是继电器输出,一个是晶体管输出),不清楚你的阀门是是单纯靠开关量控制还是靠模拟量 内容的回复:

阀门是开关量,哪个型号的16入16出啊?

网友C:
开关不频繁,控制简单选择台达简易型ES系列PLC

PLC主机:DVP24ES00R2----24点主机(16点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

数字量扩展:DVP24XN00R---24点扩展机(24点继电器输出)

配置总计:输入点16点,输出点32点。

网友D:
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台达ES系列继电器输出形式的就行了

这里为你提供两个方案

1、PLC主机 DOP14ES00R2(8点输入,6点输出)+数字扩展模块 DOP 24XN00R(24点输出)

    配置总点数:8点输入,30点输出。大概1350左右

2、PLC主机 DOP24ES00R2(16点输入,8点输出)+数字扩展模块 DOP 24XN00R(24点输出)

    配置总点数:16点输入,32点输出。大概1550左右

如还有其他疑问可加我QQ915403723,很乐意帮你解答

网友E:
就你那控制要求,单纯考虑最经济方案:就用DVP14SS2(继电器输出型),再扩展继电器输出模块满足点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