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和‖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2-09-27):
我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在程序中遇到了一个|↓|符号他代表什么一和||有什么区别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是指下降沿有效,就是之开关量有导通到断开的一瞬间有效,||而它是指导通有效,只要导通每隔一个扫描周期就执行一次套后面的条件

网友B:
楼上正解,|↓|---------断开瞬间有效。条件满足时执行一次。

||-----接通后有效,条件满足就执行。

网友C:
没用过,学习了!飘过!!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小弟受教了!!!!!!!!!!!

网友D:
可以编辑一个简单程序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