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滤波器和电抗器问题

楼主(2012-09-27):
各位,我有项目要用ABB变频器,项目如下

1,变压器10KV/400V, 630KVA

2, 6台8.8KW电机,6台0.22KW电机,一台110KW电机,一台55KW电机,以上没单台单机都要用ABB变频器

3,8.8KW不是长用,一般是0.2KW电机,100KW电机,55KW电机是频繁使用,变频器到电机距离大约35m左右

请问,该如何选择电抗器和滤波器?进线,出线?

ABB变频是否可以低Hz保持恒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