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奇怪的开关电源 遇鬼了?

楼主(2012-09-27):
这几天在捣鼓一个开关电源,换了很多器件,还是没有解决。发帖请求高手指点啊?  3842  开管关什么的都换了。现在问题是  3842 的7脚5脚加24v,8脚输出,其他脚输出也正确。     但是加上主电源就不行了,7脚电压始终上不来,8脚也就无法工作啊。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现在问题是去掉开关管,给3842单独加24电源,3842可以工作,8脚有5v;但是加上原机电源,7脚电压上不来,到15v后马上掉下去了,12-14v波动;8脚输出0-1v波动,3842换过了,D2/D3/C2/C3/R9/C4也换过了。

楼主:
给7脚单独加24v就好用,但是加上主电源就是稳不住啊。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 就是上不去。8脚也是0.2-0.9之间波动; 震荡磁片电阻都处理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A:
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  这属正常呀, 检查D3是不是反向漏电

楼主:
D3我换过了。  正常的电源我测了,14-15之间。  我这个最高也就14v上不去啊。3842无法开启工作啊。

网友B:
3842的启动电压要>16v一般都是设置在18V左右。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说明3842没启动,启动电阻R2换换。

网友C:
保护了,查次级有没有短路的。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保护了,查次级有没有短路的。内容的回复:

次级二极管全部跳开了,没有短路的。

楼主:
对:yanxiaojin1018关于3842的启动电压要>16v一般都是设置在18V左右。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说明3842没启动,启动电阻R2换换。 内容的回复:

启动电阻测着是好的,我打算先换他试下。  到不了16v,3842开不开。

网友D:
变压器次级有短路吧~

网友E:
   测一测 电源滤波电容 C 1容量是否变小,更换1只试一下。

网友F:
取样电阻R10精度可以吗?上电发热吗?

网友G:
q1有问题吗?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q1有问题吗?                                 内容的回复:

q  1没有问题,已经去掉了还是不工作。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取样电阻R10精度可以吗?上电发热吗?内容的回复:

精度没问题,也不发热。

网友H:
3842保护状态,开关电源没起振。如果元件没问题,那就只能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  这属正常呀, 检查D3是不是反向漏电

这个电叉比较在行~~~

网友J:
挨个换嘛!!8脚有5V就能说明芯片没有问题么?就这几个零件,拆下来量一量,没问题再装上。。。有两天也够了。。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挨个换嘛!!8脚有5V就能说明芯片没有问题么?就这几个零件,拆下来量一量,没问题再装上。。。有两天也够了。。 内容的回复:

都拆过了,换过了。 变压器没换,变压器现在是断开状态,3842也不工作。所以应该不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3842保护状态,开关电源没起振。如果元件没问题,那就只能重绕变压器了。 内容的回复:

开关管已经去掉了,变压器现在是断开状态,3842也不工作。所以应该不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K:
断开c2 7脚连线 量一下r2电压

网友H:
对:武炜华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3842保护状态,开关电源没起振。如果元件没问题,那就只能重绕变压器了。 内容的回复:开关管已经去掉了,变压器现在是断开状态,3842也不工作。所以应该不是变压器问题 内容的回复:

3842的工作电源是开关变压器供的,7脚在直流高压启动后,就靠经D3整流供电,没有变压器、开关管怎么工作?

启动电压加在IC上,电源不能供上,7脚就是跳动的电压。

网友H:
变压器匝间短路,开关电源就不会起振,匝间短路是测量不出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匝间短路,开关电源就不会起振,匝间短路是测量不出的。

试换了那么多的元件了,现在也只有考虑变压器的问题了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变压器匝间短路,开关电源就不会起振,匝间短路是测量不出的。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在怀疑变压器有问题。准备重新绕一个看下。

网友M:
换掉C2\C3\C4三个电容,保证OK

网友M:
还有,R9画错了吧?

楼主:
对:id已删除关于还有,R9画错了吧?内容的回复:

R9确实画错了,实际中没有R9的

楼主:
对:id已删除关于换掉C2\C3\C4三个电容,保证OK内容的回复:

这个 早就换掉了。这块板子病入膏肓了

网友N(2012-11-12):
3842的启动电压要>16v一般都是设置在18V左右。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说明3842没启动,启动电阻R2换换

楼主(2012-12-18):
对:wwwsdlgkyjcom关于3842的启动电压要>16v一般都是设置在18V左右。7脚电压12-14之间跳动,说明3842没启动,启动电阻R2换换 内容的回

没坏,也换过了试了,不行的。应该是反馈端过不来电压支撑

网友O:
哈啊哈

恭喜楼主,,,换换换,换呀换,,,改革创新,把G8也换咧去,换个四棱滴也中,六棱滴也中鸟 。。。。。。

网友P:
检测一下反馈光耦及其周边电路

网友Q:
吧所有的磁片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