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PTOx_LDPOS(载入位置)子程序,这个

楼主(2012-09-27):
请问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PTOx_LDPOS(载入位置)子程序,这个功能怎么用?

回答:

PTO/PWM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S7200的CPU本体上有两个PTO/PWM高速脉冲发生器,它们每个都可以产生一个高速脉冲串(PTO)或者一个脉宽调制波形(PWM)。其最高频率可达20K。

 S7-200的新一代产品CPU 224 XP能够输出更高频率的脉冲。新一代产品在PTO功能上也得到改进,通过新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内置的PTO/PWM编程向导,用户可以实现线性升、降速斜率曲线,以及多段速度包络曲线,或者输出连续脉冲并根据需要按降速曲线停止。

PTO/PWM与数字量输出过程映象寄存器共用输出点Q0.0和Q0.1。当在Q0.0或Q0.1上激活PTO/PWM功能时,PTO/PWM发生器对Q0.0或Q0.1拥有控制权,同时普通输出点功能被禁止。这时Q0.0/Q0.1的输出波形不受过程映象区状态,输出点强制值或者立即输出指令执行的影响。

脉冲串输出(PTO)
PTO功能按照给定的脉冲个数和周期输出一串方波,占空比为50%。PTO可以产生单段脉冲或通过使用脉冲包络产生多段脉冲。必须为其设定脉冲个数和周期(以微秒或毫秒为单位):

脉冲个数:1-4 294 967 295
周期:50μs(20K)到65535μs或者2ms到65535ms(注:设定的周期应为偶数,否则会引起占空比失真。CPU224 XP可以支持最短10μs脉冲周期。)

脉宽调制输出(PWM)
PWM功能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周期固定的脉冲输出。你可以为其设定周期和脉宽(以微秒或毫秒为单位):

周期:50μs到65535μs或者2ms到65535ms(CPU224 XP可以支持最短10μs脉冲周期。)
脉宽:0μs到65535μs或者0ms到65535ms(最低50μs,设置为0μs等于禁止输出;CPU224 XP可以支持最短10μs脉冲周期。)
 PTO/PWM发生器的详细参数和例程请参见《S7200系统手册》。

常问问题
 使用PTO/PWM发生器的功能应使用什么类型的CPU?

应使用24VDC晶体管输出的CPU,继电器输出的绝对不行。

 PTO或PWM输出的幅值是多少?

PTO 或 PWM 输出的幅值为 24V(高电平有效,共负端连接),若想实现输出其他电压的幅值,需自己加转换器来实现。CPU 224 XP 的高速输出点所在的数字量输出点可以支持 5 - 24V 电压幅值。

 在PTO脉冲串执行过程中,你能否通过PLS 指令改变其周期值?

不行,必须终止PTO 输出后才能改变周期值。

 如何强制停止 PTO 或 PWM 输出?

可以通过编程将控制字节中的使能位 SM67.7 或 SM77.7 清零,然后执行 PLS 指令,便可立即停止 PTO 或 PWM 输出。

 为何输出信号的指示灯已亮,却没有良好的电压波形输出,或者有时丢脉冲?

PTO或PWM输出负载最小不能低于额定负载的10%;即在输出为高电平的状态下,负载电流不低于140mA。

 如何计算PTO的周期增量?

PTO的脉冲周期增量公式为:周期增量 = (终止周期 – 初始周期) / 脉冲数

 当周期小于50μs时为何不能获得满意的波形输出?

因为限制PWM输出的因素有两个:

硬件输出电路响应速度的限制,对于Q0.0Q0.1 从断开到接通为2 μs,从接通到断开10 μs ,因此最小脉宽不可能小于10 μs。
最大的频率为20K,因此最小周期为50 μs。
所以如果脉宽低于50 μs 的波形无法保证。

 不论是连续脉冲,还是相对较长周期内的单个脉冲,其脉冲宽度限制都是相同的。

 新产品CPU224 XP支持10μs的脉冲周期。

 如何改变PWM输出的周期/脉冲宽度?

PWM功能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脉冲的周期和宽度,也可以在连续输出脉冲时很快地改变上述参数。其操作步骤为:

设置控制字节,以允许写入(或者更新)相应的参数
将相应的特殊存储器写入新的周期/脉宽值
执行PLS指令,对PTO/PWM发生器进行硬件设置变更
用户的具体项目也可能要求先中止前一个PTO脉冲管道,然后再定义新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