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 45KW故障求助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有一台VFD-B   45KW机子在运转过程中,突然停机(约1秒)后又自启动,面板运行灯及频率显示正常。观察到风机也是有停止再启动现象。主板换了一样的故障。请高手指点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可能是热继电器断开又重新闭合的原因吧

网友B:
用什么控制方式?有可能是电机负载有突变,电机堵转再起动

网友C:
如果是外部控制可能是运行的触点不好

网友D(2012-11-07):
先检查线路接线是否可靠(是否有过短暂的停电,马上恢复,这是变频器瞬间停电自动跟踪功能,速度继续保持原来的状态,在考虑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