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基润滑剂在不锈钢拉深中的应用

楼主(2012-09-27):
不锈钢薄板在拉深变形过程中,由于工件与模具表面存在相对移动,在一定压力的作用下会产生粘附现象,造成产品表面出现划痕和模具表面出现“粘结瘤”,这样就容易使制品表面划伤、起皱、甚至开裂,也降低了模具的使用寿命。因此,在拉深不锈钢时为了减少模具与拉深件之间的摩擦,提高拉深变形程度和减少拉深次数,必须使用润滑产品,以在模具与材料间形成一层坚固的润滑液薄膜,阻止板料与模具发生直接接触而出现拉深缺陷,提高模具使用寿命。采用适当的润滑剂对拉深有明显的效果。润滑剂能够在凸、凹模之间形韧性和延伸率的薄膜,因而有利于拉深成形。可以说在其它条件满足拉深工艺的前提下,润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拉深力、模具寿命和制品质量等,甚至会成为拉深工艺成败的关键。

一、原生产工艺的弊端

在拉深不锈钢产品时采用的原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拉深前先在不锈钢板料或拉深不锈钢半成品上涂过氯乙烯防腐漆,以形成保护膜,然后用风扇吹干,以防清漆结块;在拉深模上涂植物油以起到润滑作用,然后拉深。拉深成形后将拉深件放入香蕉水中浸泡3 h左右,后用清水冲洗。此生产工艺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1、产品返修率高

使用防腐漆保护零件表面,因漆结块在工件表面易出现漆垫坑及划痕,难以满足对不锈钢拉深产品表面光滑,无划伤垫坑的技术要求,生产的零件需要修复,严重的甚至导致报废。

2、生产效率低

  防锈漆保护零件表面时需吹干,要另在模具上涂润滑油,拉深后产品需放入香蕉水中浸泡,再用清水冲洗,工序多,生产效率低,进一步增加了制造成本。

3、环境污染大

防锈漆及香蕉水具有刺鼻的气味,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甲醛等有害物质,劳动条件差,易燃、安全性差,环境污染大,直接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拉深后清洗零件废液达不到直接排放标准,需处理后方可排放,增加了废液处理费用。

二、不锈钢拉深所用润滑剂的种类

种 类

优 点

缺 点

矿物质油

1.在工业中被广泛的认可和使用

2.氯和硫是极限压力时非常有效的润滑添加物

3.通常保持工件湿润,使用中工件粘着不严重

1.落后的技术,研发方面没什么进展

2.难于混合,为不稳定的乳状液

3.含有害和易燃成份

4.难于清洗和直接焊接

5.处理费用增加

可挥发性油

1.可从工件上挥发

2.清洗简单

1.易燃、有毒

2.造成严重的皮肤病

3.对工具的保护作用小

4.不是完全的消失

5.超过了空气中对VOC量的限制

6.大大增加了车间里VOC 的含量

硼化皂基干膜

1.冲压时与润滑油混用或单独使用

2.非常有效的润滑产品

1.在模具上产生堆积物

2.在冲压处产生硼砂颗粒

3.清理模具时增加额外的花费

4.清洗时产生泡沫

5.在潮湿环境或遇到润滑剂时会变软、变粘

6.在废水中被错误的当作重金属

皂基化合物

1.通用的工具保护产品

2.价格低

3.稀释后仍然有效

1.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技术

2.不含EP添加剂

3.色素附着在工具上,冲压部位易产生粘结现象

4.工件表面粘度大

5.对软金属造成腐蚀

6.清洗时产生泡沫

三、新拉深润滑剂应用水基润滑剂
、对润滑剂的品质要求

模具与产品间的相互作用及拉深件的塑性变形,将产生大量的摩擦热和变形热。热量如不及时散发出变形区,将使润滑剂的粘度降低,润滑膜变薄,造成模具与产品直接接触,致使制品表面被划伤,严重时产品被拉破报废。因此,拉深用润滑剂必须具有良好的润滑性及散热性。针对不锈钢薄板的拉深成形过程摩擦特点,对所用润滑剂有如下要求:

(1)
具有优良的润滑性、拉深抗磨性能和优良的粘温性能。

(2)
能对板料和模具起到冷却和降温作用。
(3)
应便于涂覆和清洗。

2、水基润滑剂的发展

由于水基润滑剂具有干膜润滑液所不能的很多优点,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以来,各国都在研究水基拉深用润滑液,仅美国专利局、日本专利局以及欧洲专利局就已授予近百项水基润滑剂(water-based lubricant)专利权。

创建于1941年的美国IRMCO公司,
1981年发明了可以全面替代传统润滑技术的高效、环保无油水基冲压润滑剂,这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和成型润滑剂,不仅具有无毒性、稳定的化学性、水溶性、易清洗性,而且具有独特的热寻性,高附着力,高润滑膜强度,高抗极压性、高冷却性,高绝热性等优越特性。主要应用于金属工件成型过程中的凸模拉延、冲孔、冲裁、弯曲等工艺,可以完成最难的深冲凸模拉延。“开发先进的润滑技术,大幅度改善用户金属成型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提高产量,并为环保做出贡献是爱美可持续发展唯一驱动力。

3、什么是水基润滑剂

l         安全、环保

l         不可燃、不含油,也不含任何溶剂

l         热敏反熔性化学配方(冲压温度升高时,聚合物向温度高的地方聚集形成更坚固的润滑膜)

l         很薄,但是作用比厚油膜还强

l         真正溶解于水

l         不是常规的皂基润滑剂

4、水基润滑剂好吗?

l         水基的冷却效果好。

l         水可以蒸发,带走很多热。(常压下,只要有水,温度就不会超过100C)

l         稳定的稀释可以保证质量的一致性

l         通过稀释带来真正的成本节省

l         后面的工序中可以节省更多

5、水基润滑剂的性能体现
这里我们以IRMCO(爱美可)水基润滑剂为例,分析一下水基润滑剂在冲压拉穿深工艺中的性能体现:
——冲压环节

l         1、用量减少50%

l         2、优异的渗透性和冷却性降低了模具温度延长了模具寿命

l         3、可以降低冲压金属的等级节省大量的成本

l         4、工件表面质量提高,废品率降低

l         5、更快的冲压速度,提高生产效率

l         6、清理模具的频率降低

l         7、更多方面……

—焊接环节

l         1、洁净的工件,易于搬运

l         2、焊接前无需清洗,可直接焊接

l         3、避免了虚焊,便于检查焊接质量

l         4、劳动护品寿命延长

l         5、减少有害气体和异味

l         6、更多方面……

——清洗环节

l         1、清水或者微碱性清洗

l         2、减少75% 清洗用污水排放

l         3、延长清洁池水的寿命

l         4、清洗池内沉淀物减少75%

l         5、消除重新清洗

l         6、常温清洗减少能耗

l         7、更多方面……

——涂装环节

l         1、工件的高清洁度,保证了磷化效果

l         2、无气孔、不流淌、没有起泡和陷穴

l         3、与电泳漆和粉漆兼容

l         4、提高了喷涂的附着力,涂漆更薄

l         5、更多方面……

——清洁环节

l         1、避免工件存放在地板上的油污、油泥

l         2、地板清洁剂、人工费用降低

l         3、擦布、手套费用大幅降低

l         4、吸油垫子等费用降低

l         5、真正无油的工作空间

l         6、更多方面……

 ——排放环节

l         1、可以直接向下水道排放

l         2、废油排放量减少75%

l         3、没有排放费用或损害环境的责任

l         4、更多方面……

5、实验室数据分析

1IRMCO(爱美可)成型能力

   在美国金属精确成型中心的试验,用爱美可液体润滑剂,DP590/600成型钢板,没有任何涂层的模具,深度是直径的2倍,70吨的压边力,金属延展了65100%(77毫米)。

对比试验还用了其他4种畅销名牌冲压润滑油,没有一种可以到达或者接近爱美可的性能。

精密成形中心-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国际铅锌研究组织(ILZRO- 资助,成立于20067月。

ILZRO组织会员企业, 有共同兴趣的模具厂商, 润滑剂厂商 和汽车工业冲压厂商:

制定指导方针来选择最好的/实用的界面条件(模具,板材和润滑剂),以减少或消除,先进高强度钢AHSS/ 超高强钢UHSS成形过程中磨损。

2IRMCO(爱美可)清洗性能

第一列:IRMCO技术

第二列:油基

第三列:其他非油基综合润滑剂

金属清洗试验,水温77F(25C),清水(不加任何洗涤剂)爱美可比常规的综合冲压油,清洗时间缩短400%,从42秒减少到4秒。而一般水溶润滑油要300秒以上才能洗干净。不仅可以节能减排,还可以节省大量清水,大大提高清洗生产线的效率,减少投资。

用去离子水配成4%的硫酸铜溶液. 当把钢板放入到硫酸铜溶液中几秒后,铜只会被镀在干净没有油的表面.铜是非常挑剔的,即使象指纹一样轻的污渍也会有所抵触。如果表面干净,钢板上面就会镀上一层均匀的铜色。如果表面不干净铜就不会附着在上面。在这里我们比较的就是IRMCO 产品和不同润滑产品. 最上面一行的钢板采用清水冲洗. 2行采用120F 的碱性清洗剂. 最底下一行采用  140F 腐蚀性清洗剂. 当我们从左向右看时, 可以看到IRMCO 产品在最左侧,依次是其他的产品.

IRMCO 产品的自来水清洗与温度高的清洗池中的效果是一样的。所有的油类和皂基合成产品用清水无法清洗干净. 大多需要腐蚀性\价格高的清洗才可以完全清洗干净。

常规清洗油基润滑油,需要用高温水和溶剂,或者带腐蚀性的物质来清除积油。

使用量大,会带很多油和土,进入清洗池,需要不断换水。氯化石蜡和有色油脂都很稠,在池底堆积淤泥。而肥皂类的润滑剂会在清洗时产生很多泡沫。

因为积油会很难清洗,清洗时间也要增长。这就会产生一个没有附加值的瓶颈。带进去13%的土,就需要换水。

3IRMCO(爱美可)毒性测试

       水生物毒性的分析是EPA(美国环保署)采用一种称做 LC50(致命浓度 50%)或是 ‘Fish Kill’的测试方法是在24小时中的LC 50 测试(致死浓度在50%)。测试是把一些敏感的属于鲤科的胖头鱼,放置在一定比例的润滑剂和水的溶液中24 小时。然后增加润滑剂的量,一直增加到致使溶液中的鱼类只有50%存活下来。此时,测定的润滑剂的量值越高,则证明此润滑剂毒性越小。

目前,在商业展上我们已经用金鱼来阐明我们的环保责任,并被附以‘ Fish Guys’ 的称号。

第一列:IRMCO技术          第二列:油基          第三列:其他非油基综合润滑剂

毒性测试:油基产品本身就是有毒的,而且毒性非常大。PPM是个含量单位(100万分之一),试验时间是5分钟,只要有27PPM的油有可以毒死试验设备里面的所有生物,13PPM的非油基水溶性产品就可以到达同样的毒性。而IRMCO4510PPM才可以。美国环保署认可的水生物急性毒性试验的结果表明,爱美可的毒性比其他综合润滑剂、油基润滑剂相比就是无毒的!!!

急性毒性试验期间一般不喂食,从致毒开始就观察记录动物中毒表现,生理、生化变化和死亡情况,并将观察结果在半对数坐标纸上用内插法或外推法求出动物的LC50TLm、动物全部死亡的最小浓度(LC100)和动物全部存活的最大毒物浓度(MDT)即最大耐受浓度。

四、结论

传统思维意识下大家总认为润滑剂都是一样的,只有润滑的作用,所以大家往往只关注润滑剂价格,现在事实是传统的油基冲压润滑剂就是只有冲压润滑的功能,后续功能没有任何改善,反而企业还必须为清除这些润滑油而再花费企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清洗、擦拭、打扫、排放甚至外协处理,综合成本并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