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有木有截图函数

楼主(2012-09-27):
wincc flexible 2008------------是装在电脑上的,操作系统是XP或者其他windows系统上的,函数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你你后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触摸屏运行----在WINCE系统上的,貌似要装专门的wince系统的截图软件,百度好像有

网友A:
路过,没有用过。不过是不是XP系统可以安装自动截图的软件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cc flexible 2008------------是装在电脑上的,操作系统是XP或者其他windows系统上的,函数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你你后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触摸屏运行----在WINCE系统上的,貌似要装专门的wince系统的截图软件,百度好像有

哦,这样啊, winCE 系统,那就是给每个触摸屏都得装这个软件了

网友C:
这个没有尝试过,有必要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尝试过,有必要研究一下、、、

网友E:
wincc没玩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