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HMI
信捷文本显示器与变频器连接

楼主(2012-09-27):
我用的一台op320-a-s文本显示器与变频器连接总是通讯不上。用信捷plc没有问题。用做过请多多指教。变频器支持modbus.

网友A:
你的变频器与文本的通讯线怎么接的?应该是1、9短接连A,6、8短接连B。其他的只要两边的通讯参数及站号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