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普传3000变频器与2线制变送器的接法?

楼主(2012-09-27):
变频器24V接的是压力变送器的正端,变送器的付端接变频器D12(4-20ma输入端),请问24v的接零端是DCOM公共端吗?是不是还要DCOM零端短接ACoM信号公共端吗?但连接后怎么测不出ma信号呢?而且启动后一直运行频率最低端,社能告诉我啊xiexiele

网友A:
2线制的--就是这样接,你的变送器输出正端--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正端,变送器的负端----接变频器的模拟量的输入负端!这2个输入信号必须是一对信号的,同时在你的变频器参数里面,要设置,选择这一输入端口起作用,而是信号是4-20mA的信号!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做的,没资料吗?

网友C: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