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 2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虾,最近碰到业主要求SED 2变频器系列,该怎么选型啊?各位有没有样本?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你负载多大?你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用于中央空调冷冻水泵,电机功率有7.5KW、11KW、15KW、18.5KW、22KW、30KW、37KW不止。要求:变频器必须具有自动适配电机、自动调节载波频率、自动调节压频比、自动调节加减速时间等功能。内置直流电抗器,谐波治理符合EN55011 B级标准。指明西门子SED 2系列。麻烦帮忙解答。。最好有电子样本可以参考。。谢谢!

楼主:
电源380V,同时变频器IP等级要求54级别,内置无源滤波器、THID小于6%, 滤波器IP20。

网友A:
你选择相应的变频器功率大小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这些功能应该都是手动调节的,每个变频器系列都有。但中央空调的改造还应用到PID功能,模拟输入相配合使用。至于你说的谐波标准,内置电抗器,电容配置高点,硬件做点处理,软件算法好一点就可以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