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屏这么设置程序密码

楼主(2012-09-27):
信捷屏这么设置程序密码,来限制上传和下载。

网友A:
没有用过信捷的

网友B:
限制上传可以在下载的时候选择双箭头的完整下载,会自动提示是否要加密。

网友C(2014-05-10):
不是直接用单箭头的就无法上载了吗?

网友D:
是的,单箭头是普通下载程序不能上传程序,双箭头是完整下载程序可以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