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2-09-27):
(1)电压三相指示不平衡:可能是保险损坏。
(2)中性点不接地:三相不平衡,可能是谐振,或受消弧线圈影响。
(3)高压保险多次熔断:内部绝缘损坏,层间和匝间故障。
(4)中性点接地,电压波动:若操作是串联谐振,没有操作是内绝缘损坏。
(5)电压指示不稳:接地不良,及时检查处理。
(6)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退出保护,检查保险并更换,检查回路。
(7)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电压波动:可能是二次阻尼配合不当。二次电压低,可能接线断或分压器损坏。二次电压高,可能是分压器损坏。
(8)声音异常:电磁单元电抗器或中间变压器损坏。
电压互感器的作用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有电压变换和隔离两重作用,它将高压回路或低压回路的高电压转变为低电压(一般为100V),供给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实现测量、计量、保护等作用。
另外,某些电压互感器(或者其某一二次绕组)也用于从一次线路取点,用于给二次回路供电,这种互感器或绕组的特点是二次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且二次负荷较大。

网友A:
"(1)电压三相指示不平衡:可能是保险损坏。"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正确,发生电压三相指示不平衡也很有可能是发生了系统单相金属性接地或者非金属性接地了。

网友B:
对:zhangfan168关于"(1)电压三相指示不平衡:可能是保险损坏。"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正确,发生电压三相指示不平衡也很有可能是发生了系统单相金属性接地或者非金属性接地了。内容的回复:

同意  !

还有就是 中性点接触不良 或者断开!  还有可能电压互感器出现的故障,三相交流输入的不平衡也会导致电压不平衡 。。。。  具体还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来断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