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控制步进回原点~~急~~~~

楼主(2012-09-27):
现在有一个QD75P4模块,用的是1#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先让步进电机正传找到右极限后在回原点,那个回原点该怎么写呢,有没有固定的用轴卡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指令啊~~急·············

网友A:
你可将右极限的开点作为反转的启动条件,并用闭点断开前面的正转。你的原点也应该有个限位吧,用它的闭点做为你反转的停止条件就好了。

网友B:
原点可以用原点定位开关加A相做原点。

网友C:
QD75有几种原点回归方式,现在软件中设置原点回归方式,然后将回原点代码9001写到轴启动编号缓冲区,如第一轴1500中,然后启动轴第一轴启动信号Y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D75有几种原点回归方式,现在软件中设置原点回归方式,然后将回原点代码9001写到轴启动编号缓冲区,如第一轴1500中,然后启动轴第一轴启动信号Y10

这个原点信号需要接入QD75模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