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TC系统伺服驱动器无法上电,MDI灯一直亮

楼主(2012-09-27):
如题,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源正常,与CNC连接正常,CNC系统始终显示急停状态(此状态不受急停开关及急停继电器),查看CNC状态,第14位显示1,其他都是0。请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A:
是不是警报1#4位=1,也就是诊断200#4=1异常电流报警,应该还有个系统报警号你没贴上来。有两种情况:放大器故障、系统轴卡故障,一般情况下大多是放大器的问题。这个系统大多配的放大器βi系列放大器。 单个的SVM系列没有LED报警显示,只有一个办法换台伺服放大器试验。组合式βi SVPM系列请将伺服上的LED报警号包括是否有“。”出现及系统报警号贴上来给你做个判断。

楼主:
补充:

1、系统报警NO.14为1,;NO.40#1位为1,直到No.320号才出现1,除此之外,320之前的报警号其余都是0;

2、POW和LINK指示灯是绿色,而ALM灯不亮;

3、系统始终显示MDI方式和EMG状态.

网友A:
哈!外部各种紧急停止的连线有断开,查pmc梯形图X8.4和到G8.4急停环节结构上故障。也有可能LINK控制的机床操作面板控制卡故障。

楼主(2012-11-03):
原因:I/O分线盘的JD1B接口接错了!   现在好了!!PLC信号出了问题会出现没有报警信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