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7与S7-315及S7-200的DP通信问题

楼主(2012-09-27):
如题,小弟刚接触PLC,也许问题有点傻。

我自己这边有一台317-2DP作为主站,DP网上有其他厂家的(3台315-2DP)与(5台S7-200加EM277)的从站。

问题1:这种DP通信是否有问题?应该不会冲突吧?

问题2:因为300与300的DP通信,需配置从站的硬件组态,那么这个硬件组态配置是否也需要下载到从站的315里?(315可不是自己的啊)

问题3:从站DP属性--组态--MS配置;因为我不需要给从站发送数据,只需要接受他们的数据,那么我只需要设置主站输入,从站输出就行了,对吧?

问题4:上面设置了MS,是不是就不需要再用SFC14去读取数据了?如果还是需要,那么就有下面这个问题了。

问题5:

设备厂家给我的地址表是Q34.0--Q34.6,Q35.2中间没有Q34.7和Q35.0,Q35.1。那么,首先,这个LADDR是填写从站的这个Q34起始地址吗?然后,那么我对应收到的数据是保存在DB10.DBX0.0--0.7,还是保存在DB10.DBX0.0--0.6和1.2的?

由于暂时连接不上PLC,无法做实验,问题有点傻,请老师们指点!

顺便贡献下EM277的GSD文件。

网友A:
没做过,所以不会!

但是问题已经给你散发出去了,坐等消息吧!

网友B:
没做过,看下楼下的师傅怎么弄,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A:
1,没冲突
2,主从站都要下载,200的要做通信数据交换程序
3,MS模式时主站组态输入,从站组态输出(我一般输入输出都组态的的)
4,MS是直接数据交换模式,不需要调用SFC14/15,直接读取就行了
5,数据是直接在IQ上传的,你要放到DB里面需要用MOV指令传过去
群里某位大侠回复,我替你谢他了 哈哈!

网友C:
W#16#22是DP通讯的起始地址,换成10进制就是34,也就是Q34开始

RECODE是数据开始保存的起始地址,P#DB10.DBX0.0  BYTE  11,这个保存11个数据,也就是说把Q34开始的11个字节存放到以DB10.DBX0.0开始的11个字节里面,其中关系是一一对应的。

QB34=DB10.DBB0

QB35=DB10.DBB1

....

楼主:
前面一直忙其他的项目,没来得及做这个,感谢各位大侠了!

今天尝试了一下,200的PLC通信已经搞定,但300的PLC一直没有扫描到DP从站,奇怪了,难道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高丽棒子的配置有问题!手里也没MPI线,无法上载他的硬件配置。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