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双轴PLC选型

楼主(2012-09-27):
我想用台达DVP系列PLC去控制2路双轴(每路2个步进电机,2l路无交叉,有差补)。

选哪款PLC较合理,较方便。望老师们指导。谢谢1

网友A:
选EH2系列的吧,支持2组直线圆弧查补,速度200K.

网友B:
您好!感谢您对台达的支持,您可以拨打中达24小时客服电话021-58639595,或者您可以将您的需求及联系方式邮件到中达的客服邮箱cs.service@delta.com.cn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且与您取得联系。

网友C:
DVP EH2的

40点有四路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D:
做伺服控制OMRON的CP1H最好。

网友E:
用欧姆龙CP1H 型PLC吧,不错

网友F:
如果2路没有联系,感觉你可以用2台DVP32EH00M的来控制,1台PLC控制2台伺服,可以把伺服的位置反馈到PLC,这样要是急停就不用再回零点了

网友G:
了解下深圳顾美的产品吧,很不错的

网友H:
EH2,EH3,如果有必要用20PM 支持G代码

网友I(2012-10-30):
只要支持四路脉冲输出的都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