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力仪表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9-27):
    多功能电力仪表是一种具有可编程测量、显示、数字通讯和电能脉冲变送输出等多功能智能仪表能够完成电量测量、电能计量、数据显示、采集及传输,多功能电力仪表广泛应用变电站自动化配电自动化、智能建筑、企业内部的电能测量、管理、考核。但在使用中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小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常用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1.问题:模拟量输出信号翻倍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有可能为系统接线原因所致

  解决方法:是否同时使用两路AO输出并且负端同时接地,如果是,两路输出会相互干扰,建议加装信号隔离器得以解决

  2.问题:DI开关量输入后台显示忽断忽合,误报警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可能由于线路上开关的辅助触点有虚接的现象或后台设置的问题

  解决方法:检查线路和后台系统设置

  3.问题:开关量输入不闭合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可能由于线路上开关的辅助触点有虚接的现象或后台设置的问题

  解决方法:检查线路和后台系统设置

  4.问题:继电器输出异常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检查接线或继电器设置

  解决方法:继电器输出有电平、脉冲、报警三种方式,有电平和脉冲两种输出方式,具体接线参见产品使用手册或与技术支持联系

  5.问题:DO输出异常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检查接线或DO设置

  解决方法:DO输出方式有电度脉冲输出和报警输出,具体接线参见产品使用手册或与技术支持联系

  6.问题:仪表接线无问题但没有通讯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仪表设置

  解决方法:查看仪表设置地址、波特率是否与系统软件对应,连接在同一通讯通道上的所有仪表要保证地址没有重叠,波特率一致

  7.问题:仪表背光闪烁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查看仪表报警设置

  解决方法:如果仪表处于报警状态,仪表背光就会闪烁,撤消报警后,背光将恢复正常

  8.问题:仪表无法进入参数设置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有可能无意中设置了密码

  解决方法:请与技术支持联系帮助解决

  9.问题:电流电压显示正确,功率显示异常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电压或电流接线问题

  解决方法:仔细检查电压或电流接线是否存在相间互换、反接的现象

  10.问题:模拟量输出信号翻倍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有可能为系统接线原因所致

  解决方法:是否同时使用两路AO输出并且负端同时接地,如果是,两路输出会相互干扰,建议加装信号隔离器得以解决

  11.问题:仪表无显示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确认电源电压是否输入正常;

  解决方法:检查仪表电源进线是否存在虚接,用万用表测量仪表进线端子(L+、N-)的电压是否正常并符合订货要求,直流供电要区分正、负极,另外注意供电电源的输出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12.问题:仪表未能显示所须功能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查看此型号仪表是否包含此项功能

  解决方法:所订购的仪表应了解其所含功能,型号不同功能不同,不应盲目接线、盲目使用

  13.问题:电流、电压显示数值过大或过小(与实际数值有倍数关系)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没有设置仪表自身的CT、PT互感器变比

  解决方法:可查看随表附带的用户手册或直接电话联系技术支持帮助解决

  14.问题: 电压、电流显示数值有部分明显错误(例如:B相电压过大)

  回答:故障原因判断:可能为接线方式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将电压或电流的接线方式按系统的实际接线在仪表设置中改正确